威纶cMT2109X和松下FP7系列触摸屏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2-09-23):
求助大神,威纶cMT2109X和松下FP7系列触摸屏以太网通讯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给你一个视频,可以作为参考,其实要设置的参数都差不多的

昆仑通态触摸屏和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以太网通信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松下FPXH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松下FPXH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松下FPXH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4591039075910157?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视频,可以作为参考,其实要设置的参数都差不多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和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以太网通信视频教程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松下FPXH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进行回复:需要威纶屏和松下FP7的,FP-XH的比较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给你一个视频,可以作为参考,其实要设置的参数都差不多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和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以太网通信视频教程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松下...

道理是一样的,开一个用户连接设置为松下的协议即可。

网友A:
开一个用户连接,用来和触摸屏连接,系统连接用来和编程软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帮忙指导下,这是我的配置,现在通信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大神

牛!

网友D(2022-11-10):
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