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干接点、湿接点、源型、漏型、NPN、PNP

楼主(2022-09-24):
干接点、湿接点

简单说,无源干接点就是信号发出方只需要提供一对无源触点即可,信号接收方内部自己形成电流回路,信号发出方的干接点只需要起到“断开”、“接通”这个回路的作用即可,这种接点的优势是,信号发出方无需知道信号接收方需要的信号电压、电流和极性,只要将信号接收方的接点“导通”“断开”即可将开关量信号传输给接收方,这种接点的缺点是信号的发出方和接收方未做到电气隔离,可能会出现串扰。

简单说,有源湿接点就是,信号发出方提供一个独立的电流回路用于触发信号接收端的开关(如OPT光耦器),这样做的好处是,信号的发出方和接收方各自走自己的电流回路,中间用光耦实现光隔离效果,缺点是,信号发出方要知道接收方需要的电压电流范围以及极性(不过主流PLC普遍采用双极性光耦,且光耦的的电压范围也比较宽只需要微弱的电流消耗,所以问题不大)。

源型、漏型、NPNPNP

所谓“漏型输入Source”,是一种由plc内部提供输入信号源,全部输入信号的一端汇总到输入的公共连接端com的输入形式。又称为“汇点输入”。

所谓“源型输入Sink”,是一种由外部提供输入信号电源或使用plc内部提供给输入回路的电源,全部输入信号为“有源”信号,并独立输入plc的输入连接形式。

所谓“NPN输出”,简单说就是传感器未触发时,信号输出悬空或者上拉到电源正极,一旦触发,则输出0V或者GND低电平信号

所谓“PNP输出”,简单说就是传感器未触发时,信号输出悬空或者下拉到电源负极,一旦触发,则输出5V+/12V+/24V+或者VCC高电平信号

网友A:
干接点,不是想对于通讯来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接点,不是想对于通讯来说的吗?



干接点是一种电气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2个状态。干接点两个接点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干接点并不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它只是电磁式继电器的2个触点

是一个接触点,没有电源的开关

网友B(2024-07-26):
说反了吧,看英文source是源型,sink才是漏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