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停止不用我们手动机器人复位?

楼主(2022-09-25):
plc外围设备报警,机器人停止不用我们手动机器人复位,plc复位机器人就在上次停止的地方开始运行,我在想有什么办法,plc复位以后直接不用我们去复位机器人也能正常运行?这样怎么做,不然现在是,plc安全门报警,plc复位以后机器人也要复位才能接着走,可以做plc复位机器人就可以运行的程序吗,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正常的程序规划就是, PLC检测线体安全信号 ,包括与机器人自身的安全状态交互,安全则可以启动。多看下机器人的说明书可以找到说明。顺便说一下,启动时最好加上机器人的  在路径上  的信号状态,防止停止的时候位置跑偏发生碰撞

网友B:
机器人运行程序做成当前位置+PLC指令触发。前提是机器人不复位对机台没有干涉。

网友C(2022-11-19):
robot停止方式 研究一下就可以

网友D:
你可以用PLC来控制机器人的启动和停止,把机器人的按钮做到人机中,这样就摆脱了手柄的束缚。

网友E:
你可以用PLC来控制机器人的启动和停止,把机器人的按钮做到人机中,但是人家做的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打开保护门或是急停后需复位机器人确保机器人及现场人员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