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前后机要料信号交互

楼主(2022-09-26):
一条流水线,随意两台机台。前后机走IO通信(两条线),前后机的要料信号怎么处理的?最好有程序案例

网友A: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

网友B:
排队上料

网友C:
前边有料就不要,没料就要;后边有料就给,没料就不给

网友D:
不要管这么多,那条线没料就要,有料就处于待机等待料被取走

网友E:
找人守候

网友F(2022-10-31):
后面机给前面机一个放料信号就行了,后面机空着等待这个信号就持续

网友G(2024-09-16):
具体逻辑条件以控制工艺过程为准,符合 条件就给信号,没有难点

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