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温度过高烧毁

楼主(2022-09-26):
我们有一个直流电机产品,12V,3600转速,工作负载不高于30%,耐久实验正常。实际交付客户后,出现零星电机烧毁,绕组发黑,碳刷架烧化的问题。更换电机问题不再发生。电机有保险丝和工作时间限制保护。一直无法确认烧毁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12V的电源是哪来的?

网友B:
这么低的负荷,只能认为电机质量不好。主要问题出现在整流子上。

确定负荷没问题吗?是否有突然的机械卡死,过流保护电路失灵?烧坏电机的同时,熔断器断了吗?

网友C:
散热不良

网友D:
12V电源稳定吗?会不会出现低电压大电流问题

楼主:
汽车电池提供的12V电源,电源稳定性不详。

就是搞不清热量堆积的原因,正常情况工作负荷不高,不应该出现温度太高的问题。绕组内的绝缘原件为PA46+GF30,熔点温度270度,分解温度310度。按电机表现,温度超过310度。

比较难理解问题原因,也无法理解更换电机就好的原因。

楼主:
电机返回如果不是烧焦严重,可以正常运转,因此判断无突然卡滞问题。

李纯绪,李老师,熔断器部分有烧毁,部分没有。负载由客户的ECU控制,有强制长时间运转停止设置。

网友E:
电源质量不好   可能就是元凶

楼主:
李纯绪 ,李老师:能帮忙说说“这么低的负荷,只能认为电机质量不好。主要问题出现在整流子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返回如果不是烧焦严重,可以正常运转,因此判断无突然卡滞问题。网友B,李老师,熔断器部分有烧毁,部分没有。负载由客户的ECU控制,有强制长时间运转停止设置。

确认熔断器规格正常,那么熔断器没断就烧毁电机应该不是过流故障,只能是判断电机质量问题。整流子角度、电刷宽度,在旋转中准确的短路相邻二个整流片。

出现这样事,电机在装机前可以测试轴功率和电枢电流的关系。因为你是批量产品。

楼主:
@李纯绪,返回的泵,上台架还可以正常工作,电流、转速都正常。我们判断这个泵基本正常。理论上讲电机过热烧毁,要么是电流大,要么运行时间超出设计要求。但无法解释换泵就好的问题。

换向器和电刷是垂直接触,圆弧贴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返回的泵,上台架还可以正常工作,电流、转速都正常。我们判断这个泵基本正常。理论上讲电机过热烧毁,要么是电流大,要么运行时间超出设计要求。但无法解释换泵就好的问题。换向器和电刷是垂直接触,圆弧...



你为什么不考虑是电机质量问题呢?

网友B:
直流电机整流子火花大,会使整流子表面电腐蚀,这个恶性循环会使整流子产生环火而烧坏。也可能由于火花大,使整流子温度升高,烧坏。

拆机查看整流表面是否光滑?碳刷弧度是否与整流子配合?

楼主:
我们也怀疑过电刷打火,但打火造成的环火实际也是一种短路,短路电流会偏大,但目前送回的产品电流正常,换向器没有明显烧蚀痕迹。 碳刷是磨损件,运行一段时间贴合会更好。

我再找几个看一下

楼主:
这几天找了几个烧焦的泵看了一下,换向器表面有打火痕迹。又找了三个产品做了高负荷实验,两个产品起始电流再10A,后面初步升高到13A,换向器表面有打火痕迹。工作一段时间产品烧毁了。

楼主:
@李纯绪,   请教一个问题,正常电动机启动以后运行一段时间以后电流会下降20%吗?如果不下降,反而上升是什么原因?负载上升吗?我们烧毁的电机都是电流上升的。

网友D:
电源估计不稳定,之前也遇到过,最后没办法只能更换电源

网友F:
有没有考虑过是 电线的问题

楼主:
电线啥问题?

网友G(2023-01-18):
您好,你是电机的厂家,还是电机是你产品的的采购件?

网友H(2023-12-11):
我判断是单个碳刷质量引发的非代表性个案。

网友I:
漆包线品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