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创建自定义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自定义类型1

楼主(2022-09-26):
LabVIEW创建自定义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自定义类型1

通过自定义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扩展前面板对象集。用户可创建外观与内置LabVIEW输入控件及显示控件不同的自定义用户界面组件。将这种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保存在某个目录或LLB中,就可以在其它前面板上使用该自定义控件。还可为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创建图标并添加到控件选板。创建自定义控件前,请参考说明与建议。

自定义类型和严格自定义类型可将所有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实例连接到已保存的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文件。编辑已保存的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文件可修改所有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实例,以便在如干个VI中使用相同的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

       注:  另有XControl用于在LabVIEW中设计和创建复杂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与自定义控件不同,XControl具有由后台运行的VI所确定的动态运行时和编辑时行为。只有LabVIEW专业版开发系统中才有创建和修改XControl的功能。如VI包含XControl,可在所有LabVIEW版本上运行该VI。

控件编辑器窗口

控件编辑器窗口用于控件的自定义并为LabVIEW类定义私有数据控件。例如,改变控件的大小、颜色,控件中各元素的相对位置,向控件导入图像等。

可通过以下方式打开控件编辑器窗口:

右键单击前面板上的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高级»自定义。

用定位工具选中前面板上的某个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后,选择编辑»自定义控件。

打开新建对话框。

右键单击一个已有的控件或控件模板并选择打开。

在项目浏览器窗口中右键单击我的电脑,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自定义类型。

创建LabVIEW类并单击该私有数据控件。

       注:  对类私有数据控件进行定义时,控件编辑器窗口将打开并自动在程序框图上显示类私有数据的簇。同时,LabVIEW将控件编辑器窗口的下拉列表控件设置为默认的类私有数据,用户无法改动。

在程序框图上右键单击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的实例,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打开自定义类型。

虽然控件编辑器窗口在外观上与前面板十分相像,但其功能仅限于自定义单个的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对于LabVIEW类,该控件必须为一个簇。控件编辑器窗口没有相应的程序框图且无法运行。

控件编辑器窗口一次只能包含一个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但是,控件编辑器窗口可对含有其他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数组控件或簇控件进行自定义。数组或簇本身就是一个控件。当把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从数组或簇中移入或移出时,控件编辑器窗口的工具栏上将出现无效控件按钮。单击无效控件按钮,错误列表窗口将显示发生此错误的解释。

控件编辑器窗口的工具栏用于提示用户当前处于编辑模式还是自定义模式。单击该按钮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也可通过选择操作»切换至自定义模式或操作»切换至编辑模式事件操作模式间的转换。控件编辑器窗口以编辑模式打开。

与在前面板的编辑模式下的操作相同,控件编辑器的编辑模式可改变控件的大小及颜色,或在控件的快捷菜单中调整相应选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