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控制伺服同步

楼主(2022-09-27):
现在有3台伺服一台变频器,现在要三台伺服的转速根据变频器速度改变跟随改变,用FX3U要怎么写程序?各位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下???

网友A:
有,但不能给你

网友B:
只要变频器数据能读到,剩下的就是控制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但不能给你

杀人诛心

网友C:
485读取变频器,再写入驱动就看你这么编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但不能给你



你好坏

网友E:
首先你要在电机上加编码器弄出变频电机的转速 不是变频器的频率      把编码器信号转成脉冲信号 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风中百合哈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有,但不能给你杀人诛心...



杀人诛心里面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在电机上加编码器弄出变频电机的转速 不是变频器的频率      把编码器信号转成脉冲信号 控制伺服电机...

        -----------------------------------------------------------------感谢

网友G:
三集一体热泵

网友H:
直接模拟量给伺服  PLC控制启停?

网友I: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直接接到伺服的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J:
看你的同步要求多高

网友K:
响应要求不高的话(不是画线,齿论配合这种),直接走485MODBUS通讯试试呢

网友L:
直接模拟量控制啊,不用写。或者再加个同步器

网友M: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N:
编码器和步进电机同步

网友O:
变频器执行轴 加编码器反馈至PLC 高速 得出频率 在转换
或者 矢量变频器(闭环) 读取变频器频率 PLC 转换线速度 再来算3轴的速度

网友P:
用编码测变频器速度。在转浮点数运算 。运算以后传送给其它伺服电机。  触摸屏 加上赋值  作为微调功能。给你这个思路你看看会不会写。不会写再说

网友Q(2022-11-10):
都是人才,学习了

网友R(2023-02-02):
引用 网友C:
引用 "风中百合哈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有,但不能给你杀人诛心...

你咋这么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