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 100系列软件模拟问题

楼主(2022-09-28):
屏幕截图 2022-09-28 173915.png台达人机软件DOPSoft 在线仿真怎么显示COM2 未能加载通信驱动程序是怎么回事?我的功能都点不了

网友A:
估计没有COM2设备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COM2设备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

这个怎么搞?下载一个驱动吗?

网友B:
电脑属性右键,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属性右键,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



屏幕截图 2022-09-30 234941.png我不知道怎么看啊

网友C(2023-02-15):
学海无涯苦作舟

网友D(2023-05-17):
触摸屏Com2端口用不到,程序上应该是做了设置,但是没连接设备。在配置里把这个端口关掉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