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动电流与保持电流的意义与用法

楼主(2022-09-28):
很多朋友在使用步进电机运行的时候可能会搞不明白,电机能动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要去区分什么运动电流和保持电流呢?这个问题实际关乎到步进电机的运行状态和发热情况,严重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它的使用寿命,同时这两个参数对于设备的所需的力矩也是息息相关的。

运动电流,即步进电机被驱动时所需要的电流,一般也称作峰值电流或者最大相电流,这个值是供给电机的,一般设置为铭牌或者标注的额定电流值。当然也可以根据电机的规格大小设置为常见值,例如42系列电机可设置为1000mA-1600mA,57系列电机的可以设置为2000mA-2500mA。同时也可以根据实际设备或者运行任务所需要的力矩情况来适当增大或者减小电流值。以额定电流值为基准,增幅区间在+-20%。过大或者过小的运行电流值会导致电机发热严重,影响电机使用寿命,或者力矩输出不足,带不动负载等情况。所以在步进电机选型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到相关电机参数,同时留有余量,以适应实际安装的设备结构。

保持电流,即步进电机在空闲时候被输入的电流。一般又叫空闲电流或者静力矩电流。电机在空闲时候没有运动做功,如果还是按照运动电流一直给电机供电,那么电机内部线圈会因为电流大不做功热量散不出去导致发热严重,这样会影响电机使用的效果以及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同时,在静止的时候,在设备上有时候也需要电机保持输出一定的力矩,避免负载或者模块滑落/移动,这样的话就需要对电机一直有电流输出,所以保持电流的设置就需要在满足静力矩的情况下调小到合适的大小。

以我司产品PMC007CXSP2系列为例,可以设置最大电流来作为电机运行时候的供电电流,也可以设置电流衰减系数,以最大电流百分比的方式在空闲的状态给电机供电保持静力矩,一般默认为75%的衰减。,另有其他几个挡位做参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