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工求指导

楼主(2022-09-28):
用双继电器(CJ20-100)替换双向闸刀开关实现380V相续转换,新入行新手求教各位大侠。求指导,最好能给一个原理图,拜谢!

网友A:
别管CJ20-100叫继电器,商品名是交流接触器。

二个接触器互锁电路,还要画吗?

网友A:
看看这个图行不?

网友B:
原理图就是:交流接触器互锁控制

网友C:
相续?

相序?

网友A:
新手哪去了?图对不对呀?相序是秩序的序,不是继续的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不对



哪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NRO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图不对】进行回复:        ----------------------------------------------------...

SB2和SB3是并联,按下的时候理论上两个接触器都同时吸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ENRO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图不对】进行回复:        ----------------------...



互锁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mgzsh"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ENRO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图不对】进行回...



那SB2和SB3按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ENRO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图不对】进行回复:        ----------------------...



有同时按下正反转的SB么。

网友I(2022-11-12):
引用 网友A:
"ENRO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图不对】进行回复:        ----------------------------------------------------...



76e27e0a5f05479b811bd4be0b0b133e_w.JPG我觉得有条线路是多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萍XU相逢"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pmgzsh"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ENRON"...



在物理层面来说没有绝对的同步,只要有一个交流接触器先得电的瞬间,另一路就会断开。

有一种情况互锁,也会短路,正反转切换,因为交流接触器线圈动作太慢,主触点来不及脱开,原理上不会短路,实际测试不接用电器的情况下,正反转来回切换,偶发性出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