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输出的三菱PLC输出脉冲的改造想法

楼主(2022-09-28):
手头有多台三菱FX1S/FX1N的PLC,都是继电器输出的。最近在学习伺服电机控制,需要能够高速脉冲的晶体管型PLC。由于不想再买新的PLC,于是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从PLC的继电器的控制线圈处引出信号,就能实现定位控制了?

有这样改造过的吗?一起试试吧。

哪位有三菱PLC FX1S或FX1N的电路图,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海鲜市场 百来块就能整个FX1S MT

网友B:
坐等吃瓜

网友C:
兄弟,脉冲频率跟不上啊!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有吃螃蟹的人,已经有人把继电器换成了晶体管,并且成功实现了伺服、步进电机控制。

按照别人成功的经验,马上画图,做小板安装于原继电器的位置,立创下单PCB,回来后就可以动手了。

由于学习试验,刚刚购买一套伺服,不想再投入了。计划把一个FX1S-30MR的Y0、Y1改成晶体管输出,这样就实现了一个PLC混合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方便了学习试验。当然,由于此改造的稳定性不确定,所以此改造只适用于学习试验为目的,不能用于工业控制。

网友D:
继电器产生脉冲控制伺服?全网就你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产生脉冲控制伺服?全网就你敢想



不是我敢想,是版主你理解错了。

拆除继电器,从继电器控制引脚引出脉冲信号,隔离后输出。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PLC前面电路设计是一样的,只是输出形式不同罢了。

实践出真知,不是空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继电器产生脉冲控制伺服?全网就你敢想】进行回复:        ------------------------------------...



所以是还要拆开CPU主题改造输出点嘛

网友F:
可以去掉继电器,直接输出点,可以发20K的脉冲,可以测试程序和功能,只是不能发高速的脉冲,速度不能快而已,

网友G:
PLCSimulator凌一FX3U仿真器~了解一下~可以仿真脉冲跟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