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脚本怎么写

楼主(2022-09-29):
变量1 通过OPC连接的变量。

变量2 通过MODBUS TCP 连接的变量。

当变量1=1(BOOL)时,变量2 =1(BOOL)时

当变量1=0(BOOL)时,变量2 =0(BOOL)时

这个脚本怎么写,我试应用程序动作脚本写过,提示错误

IF 变量1=1 THEN

变量2=1

ELSE

变量2=0

ENDIF

网友A:
变量2 =变量1

网友B:
你写错了,=是赋值,==是等于。另外如果要变量1只有等于0的时候,变量2才等于0,需要再嵌套一个if,否则变量1等于3的时候,变量2也会等于0

参考这样写:

if 变量1==1 then

变量2=1;

else

if 变量1==0 then

变量2=0;

else

endif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写错了,=是赋值,==是等于。另外如果要变量1只有等于0的时候,变量2才等于0,需要再嵌套一个if,否则变量1等于3的时候,变量2也会等于0参考这样写:if 变量1==1 then变量2=1;els...



1楼的直接负值最简单吧?

楼主:
力控 添加中间变量 选择离散类型,确认后都变成整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