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筛选运动中的产品

楼主(2022-09-29):
小弟不才,遇到一个案例不只如何处理,请教大神指点

如图,大致这个意思的动作,产品落在伺服电机控制的传送带上,产品之间距离存在差异,每个产品经过光电检测后,触发相机拍照,然后走到不良吹气,不良就吹气。该如何记忆住每个产品的拍照结果,然后到不良就吹走。如果伺服速度快,传送带上面的产品个数就多,速度慢产品个数就少,本人用的是台达ES2,有想到一种很笨的方法,但是感觉不太靠谱,请假大神这种该如何编写逻辑,或者ES2有没有好的指令来写,感激不尽

网友A:
每个要处理的工件用个寄存器 多用几个寄存器   循环存状态即可  检测拍照写状态 延时吹就行

网友B:
拍照哪里一个光电,触发拍照,对比结果然后存入数列队列(先进先出数列)。吹气部位装个光电触发以后读取前面数列做到先进先出,触发一次从队列拿出一个对比结果,根据对比结果确定是否执行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要处理的工件用个寄存器 多用几个寄存器   循环存状态即可  检测拍照写状态 延时吹就行...



那估计要很多寄存器,因为这个传送带很长,这样写不是很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哪里一个光电,触发拍照,对比结果然后存入数列队列(先进先出数列)。吹气部位装个光电触发以后读取前面数列做到先进先出,触发一次从队列拿出一个对比结果,根据对比结果确定是否执行吹气。...



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如果这个位置的产品被拿走了,不就全错了么,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每个要处理的工件用个寄存器 多用几个寄存器   循环存状态即可  检测拍照写状态 延时吹就行...】进行回复:        -----...



寄存器可以定义存很多信息     不行就用变址

网友C:
看看能不能在拍照位置就剔除,这样是最靠谱的,光电检测不一定靠谱,速度快了估计问题就愈多

网友D:
供你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拍照哪里一个光电,触发拍照,对比结果然后存入数列队列(先进先出数列)。吹气部位装个光电触发以后读取前面数列做到先进先出,触发一次从队列拿出一个对...

        -----------------------------------------------------------------低成本的机器控制你还考虑到人为干扰这些不定因素。

那就上更先进得视觉系统,拍照同时即完成不良剔除。有高速得有低速,找个做视觉检测得公司搞

网友E:
不知道是个啥产品,要用视觉和相机来剔除残次品,楼主发个产品照让我涨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能不能在拍照位置就剔除,这样是最靠谱的,光电检测不一定靠谱,速度快了估计问题就愈多...



对,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拉到客户那里,鬼知道他自己到时候调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你参考下!



看不明白

网友F:
位左移,位右移,字左移,字右移都行

网友G:
易福门RFID理解下,针对移动中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