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相机通讯数据处理

楼主(2022-09-29):
各位大大:台达PLC与基恩士CCD(相机)通讯,CCD发送出的数据是ASCII码,并且发送到PLC多个D中,请问如何处理数据? 比如 D4001 里是1 D4002里是78 D4003里是36 D4004里是3  如何把这些数据连起来组成 178.363?

网友A:
这还要问啊?做个加减乘除不就行了吗?你要看你所看到的数字是字符串的,还是16进制的

楼主(2022-10-31):
算出来了如下:1.使用split指令把字符串分隔开来

                       2.把需要使用的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
                       3.使用浮点数加法(加0)得到一个浮点数

                       4.使用浮点数乘法(乘以1000)去掉小数点

                       5.然后使用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指令取整,plc可以使用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