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教,程序为何只执行一半?

楼主(2022-09-30):
求大佬给看看,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只能执行一半?非常感谢!FX2N,现象是:如果首先接通X0,P0执行,执行完再接通X1,M1常亮, 但是P1不执行;反过来也一样,首先接通X1,P1执行,执行完再接通X0,M0常亮, 但是P0不执行。为什么会这样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执行完毕后并没有返回,还在子程序里面没跳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执行完毕后并没有返回,还在子程序里面没跳出来



M0,M1不要使用SET指令;直接用线圈,然后M0,M1触点改为上升沿触发,试试看;

网友C:
PLSR使用需要注意:

网友D:
在子程序中置on的软元件,在程序结束后将会被保持。因此,对这些软元件进行编程时,或是编写成在程序结束以后的主程序进行复位,或是编写成在子程序中进行复位或者off的程序。

图上一种是在主程序中复位y0和定时器 一种是在子程序中复位y1和定时器  如不复位他会保持on的状态导致你不动做

第二个图就是复位了m1但是没有再主程序或子程序复位y1  m1已经复位了但是y1一直保持on的状态

你这个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SR使用需要注意:

监控一下

网友F:
很多的高手

网友G:
M0,M1不要使用SET指令;直接用线圈或者使用完成一部就复位M0,M1,然后M0,M1触点改为上升沿触发,试试看;

网友H:
两个PLSR数据一样,第二个怎么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完毕后并没有返回,还在子程序里面没跳出来

请问要如何才能让程序出来呢?谢谢啦!

网友I(2023-02-02):
M0 结束复位之前 没有置位M1,所以不会自动执行P1的程序
反过来
M1 结束复位之前  没有置位M0,所以不会自动执行P0的程序

这个互锁关系。 没有自动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