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手动放置的部件清单报表超出范围怎么办?

楼主(2022-09-30):
各位大佬,能给个解决办法吗?拜谢

网友A:
编辑报表模板缩短列间距了,要不自己修改一个自己觉得好用的报表模板自己用了。要不放大图纸比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报表模板缩短列间距了,要不自己修改一个自己觉得好用的报表模板自己用了。要不放大图纸比例看看。...



大佬,放大图纸比例的方式我已经试过了,感觉你前两种方式可行,但是我不会操作,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编辑报表模板缩短列间距了,要不自己修改一个自己觉得好用的报表模板自己用了。要不放大图纸比例看看。...】进行回复:        -----...



截图00.png打开表格

选择相应的报表类型

打开后就可修改表格了字体大小也可以设置,最好是选择一个表格复制重命名在修改里面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尘20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编辑报表模板缩短列间距了,要不自己修改一个自己觉得好用的报表模板自己用了。要...



感谢版主,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尘20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编辑报表模板缩短列间距了,要不自己修改一个自己觉得好用的报表模板自己用了。要...



再次感谢,您的回答同时解决了我的另一个困扰,就是图框应该怎么编辑,怎么设计自己公司需要的图框。跟表格的编辑类似,都是在  菜单栏:工具-->主数据  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微尘20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编辑报表模板缩短...



对的,在主数据选项图框中修改编辑,先在软件自带的图框中选一个你心目中的模板,复制后再粘贴在同一文件夹下修改文件名,在打开进行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