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板大家有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楼主(2022-09-30):
微信图片_20220930213821.jpg这个控制板大家有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A:
看端子标示的内容,像是变频器的I/O扩展板。BRA\B\C 继电器输出,X6\7\8 输入,A02 模拟量输出,Y2 开路集电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端子标示的内容,像是变频器的I/O扩展板。BRA\B\C 继电器输出,X6\7\8 输入,A02 模拟量输出,Y2 开路集电极输出...



主要是想知道这是谁家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咕噜棒子"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端子标示的内容,像是变频器的I/O扩展板。BRA\B\C 继电器输出,X6\7\8 输入,A02 模拟量输出,Y2 开路集电极输出......



这个可以定做,看不出哪家的板子

网友C:
看左侧的排针插口应该就是个扩展板,你得先知道他的母体是谁,厂家也就出来了,或者你在电路板上找又没有印刷的型号在网上搜一下,没准就有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端子标示的内容,像是变频器的I/O扩展板。BRA\B\C 继电器输出,X6\7\8 输入,A02 模拟量输出,Y2 开路集电极输出...



从图片可以看到的信息,楼上都分析到了。要想看具体的还得提供更多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