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有8轴、16轴、32轴版本,CPU其实一致

楼主(2022-10-01):
汇川H5U有8轴、16轴、32轴版本,CPU其实一致......

这个,是不是模仿intel的CPU产线:故意把奔腾的CPU关闭部分性能后做赛扬CPU出售,看来汇川也是如此

网友A:
有差别  ARM也差不了几块钱

楼主:
我拆过H5U的8轴(-A8)和32轴版本(没有后缀),发现CPU丝印字符一个不差,应该是同一款CPU!!

网友B:
可能还有其他配置不同

网友C:
之前用过trio的控制器也是硬件一致,轴数通过固件授权解锁。

网友D:
营销的一种手段,固件都一样,通过分个等级 让配置高的更能赢利。。更方便配置高的销售量。

网友E(2023-10-12):
求大神分享汇川H5 U如何实现多轴联动

网友F(2024-01-22):
引用 网友E:
求大神分享汇川H5 U如何实现多轴联动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