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 TCP通讯

楼主(2022-10-02):
1个主站台达DVP AS332T-A

2个从站DVP12SE 输入4-0ma信号

主站读取从站模拟量信号实时变化,求助用Modbus TCP通讯程序怎么编写,Modbus TCP 通讯如何建立,

网友A:
给你一个台达ES3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的视频教程,可以作为参考,其实台达系列差别不是很大:

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MCONF指令,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报文,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2190411302633524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台达ES3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的视频教程,可以作为参考,其实台达系列差别不是很大: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台达DVP-ES3做M...

网友C:
你这种情况485比较容易一点。

TCP的话AS系列的做服务器,ES做客户端,在AS里做好服务后,客户端仿照关总的教学视频即可,注意IP改对了别照着视频抄,其次就是网络得通,最后就是通讯机制的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台达ES3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的视频教程,可以作为参考,其实台达系列差别不是很大: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台达DVP-ES3做M...



Modbus Slave 怎么配置的可以发我一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给你一个台达ES3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的视频教程,可以作为参考,其实台达系列差别不是很大:台达DVP-ES3实现Modbu...

这里下载: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520/818520_1.shtml

觉得回复对您有帮助,请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