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变频器主控制字运行信号间歇性断开

楼主(2022-10-02):
求助!电缆卷盘变频器,型号ACS880,PLC西门子是S1200,主控制字3运行间歇性变成0,监视程序输出正常,求大神们给出故障原因。通讯卡、通讯线已调换过,故障仍未解决……

网友A:
PLC是与一台变频器通信还是几台?如果不稳定,就改成端子IO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