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三菱PLC问题

楼主(2022-10-02):
Quicker_20221002_170901.png请问哪位大侠在仿真时怎么没置位 ,后面也没有复位啊

网友A:
单独可写一条简单置位指令来测试

网友B:
模拟这一行程序看不出问题

网友C:
置位和复位一般成对出现,不然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可写一条简单置位指令来测试



你好!单独写的可以置位 这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置位和复位一般成对出现,不然容易出问题



后面是有复位 但复条件还没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可写一条简单置位指令来测试



单独写是可以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置位和复位一般成对出现,不然容易出问题



只要后没有达到复位条件这里应该要置位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这一行程序看不出问题



单独试这行可以正常置位

网友D:
复位了,特别注意查找区间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了,特别注意查找区间复位。



没有复位 ,还有其它的原因没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E:
肯定有哪里被复位了,要不就是这个M71被双线圈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