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触摸屏请教

楼主(2022-10-02):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和FactoryTalk View Studio到底什么区别,都是AB的触摸屏不同系列的触摸屏吗

网友A:
FactoryTalk View Studio这玩意儿好像是AB的上位机吧。

网友B: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ME针对的时触摸屏比如PVP系列,也是用的最多的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SE 是上位机,类似WINCC RT/pRO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针对的是一些PV5000屏幕。

网友C:
一个是用于上位机开发的,一个做触摸屏H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