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5000和RSLogix5000都是向下兼容吗

楼主(2022-10-02):
studio5000和RSLogix5000都是向下兼容吗?比如别人用studio5000 V32写的程序,我可以用studio5000 V33调试修改吗,或者RSLogix5000 V18调试的项目 我可以用RSLogix5000 V20打开并调试下载吗

网友A:
不可以,Studio5000软件版本需要与硬件版本相匹配,才能在线调试。和西门子博图有相似之处。

网友B:
版本需要一致,要不然打开都会有问题,程序下载上传都有问题,版本一致

网友C:
高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和修改低版本的程序。但是不可以在线。高版本在线连接PLC会要求PLC升级固件。

网友D:
直接去官网那里  有各版本匹配的软件、硬件的拓扑图

网友E(2023-02-04):
不可以,必须同版本的才可以

网友F(2023-04-14):
不可以,必须版本一致,

吃过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