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CGS PRO的配方里面限定输入值的范围?

楼主(2022-10-05):
image.png例如这个配方,DD1的值已设定好(实际上会有上百条),DD2要求用户输入范围是0~10且不能和同行DD1的值相同,如果不符合要求,则自动把输入值变成0,不知可不可以实现这样功能?

网友A:
变量可以设置上限跟下限值,也可以写脚本程序来实现您所描述的功能

楼主:
如果是输入框之类,我知可以设置变量上下限,但这种表格直接更改没看到有上下限设置地方,脚本同理,如果是单一输入框,我可以在chang事件中判断输入值合不合理,但这样的表格控件不知在哪里可以写脚本来判断。

网友B:
自定义键盘可以通过按钮里面加脚本实现

楼主:
点击控件如何触发自定义键盘?因为这个表格还有DD1那列也可以编辑,就不知如何区别点击的是DD2这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