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按钮逐个抬起

楼主(2022-10-06):
论坛里有大神

可我又没积分,只能厚脸皮问

阵列按钮中 任意几个按钮按下后,需要实现左到右上到下依次顺序抬起(延时逐个抬起)

能实现吗,这样的脚本如何写

网友A:
任意几个按钮按下,是不是能理解成这几个按下的按钮依次抬起,没有按的不管~~~~~

网友A:
上下是分开按还是算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几个按钮按下,是不是能理解成这几个按下的按钮依次抬起,没有按的不管~~~~~...



是的,任意几个按钮按下可能是任意的2-9个, 没按下的就不在要求的范围里--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是分开按还是算在一起的



上下要一起 按顺序一个一个抬起

网友B:
这样的效果???

楼主:
是的  是的

我就相信,坛里大神多,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效果???



这几个按键是脚本定好的吗?通过定时器抬起吗!

应该是按下的按键数量和位置都不确定,然后依次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