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VP EH2 COM3通信案例

楼主(2022-10-06):
PLC型号是DVP32EH00T2,  自带COM2口用于和触摸屏485通信(触摸屏一带多台PLC),为避免通信冲突,在PLC中加一块F458S通讯扩展板作为COM3口,用于和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和设定频率。

求一段COM3和变频器通信例程,谢谢

PLC COM2站号:2

PLC COM3站号:23

变频器站号:21

变频器频率地址:K268

变频器控制地址:K8192

变频启动:K1

变频停止:K3

网友A:
和变频器通信无非是读和写,这里截图发几个03和06功能码的程序,供你参考,你参考改一下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据即可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03功能码程序:

06功能码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变频器通信无非是读和写,这里截图发几个03和06功能码的程序,供你参考,你参考改一下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据即可实现你想要的功能:03功能码程序:06功能码程序:...



好的,谢谢版主,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