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视觉纠偏

楼主(2022-10-06):
在做一个机械手视觉纠偏的案子,相机不随手臂移动;手臂夹取材料移动到相机上方拍照,然后去组装;求教各位路过的老师(使用X/Y两个座标就好)

  1. 如何计算像素比

  2. 如何确认补偿方向

  3. 怎样确认相机视觉坐标系方向与机械手座标系方向平行

网友A:
相机和机械手建立九点坐标校正精度,多个相机建立联合坐标引导机械手运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和机械手建立九点坐标校正精度,多个相机建立联合坐标引导机械手运动位置...



相机和机械手建立九点坐标校正精度    可否讲下细节?

网友B:
机械手和相机坐标统一,由相机引导机器人进行定位抓取,还有注意补光,还有就是根据精度要求选择确定相机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