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简单运动控制模块的轴报警与轴错误有啥区别?

楼主(2022-10-06):
三菱简单运动控制模块的轴报警与轴错误有啥区别?实际的运用中,获取的是轴报警代码还是轴错误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A:
学习下 有正确的答案吗  期待中...........

网友B:
报警代码出现了还可以运行只是提示,错误代码出现了就不可动作了

网友C:
看看对应的故障代码,有的只是提示作用,有的直接是错误代码显示,尽量参考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