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字符串转数字

楼主(2022-10-06):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我现在接收到一个ASCII码的字符串比如:“321”,用HEX和DBIN指令转出来是123。后来监控了一下看是转成BCD码时是从低位到高位排序的,在DBIN转数字的时候是从高位到低位转的。有想过在转成数字后根据个十百千位重新排序,但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大家常用的一劳永逸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在同一个字节里面你可以将数值搞到2进制里面去,然后2进制再分别赋值。比如MOV D0 K2M0  (D0是HEX和DBIN指令转出来是123寄存器) 然后将M0 = M17  m1 = m16  ...... m7 = m10,然后再MOV K2M10 D10  (看看D10数值是不是你想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一个字节里面你可以将数值搞到2进制里面去,然后2进制再分别赋值。比如MOV D0 K2M0  (D0是HEX和DBIN指令转出来是123寄存器) 然后将M0 = M17  m1 = m16  .....



这个位数少的时候可以用,多了就太麻烦了

网友B(2023-01-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