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件急急急

楼主(2022-10-07):
台达怎么往触摸屏下载文件

网友A:
下载文件?下载程序吧。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下载一个说明书看看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通信线连接成功,选择对应触摸屏型号,点击下载即可,记得下载前先进行编译排查一下有没有错误,其次就是下载过程中切记不能断电或者断开通信连接

网友C:
用打印机线插在触摸屏背后的马蹄形的白口上,然后再软件里找个下载书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