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低压配电系统

楼主(2022-10-07):
低压配电系统:TN-C

母线连接方式:单母线分段

变压器型号:SCB10-1250/10三相环氧树脂浇注干式变压器*2

求助1,两台变压器做并联运行,1段和2段母线进线柜框架选择施耐德MT25 H1 3P D/O是否可行?

求助2,两端变压器中间有联络柜,联络柜的框架断路器该选择多大的?

求助3,某一出线柜总电流954A,选择施耐德 NS-1000 NA 3P 的隔离开关是否可行?

网友A:
把有关数据发上来,变压器二次电流、开关额定电流。

发个型号上来,还要查资料才知道参数。

网友B:
最好是有详细的数据,这个只有一个简单的型号,还有就是最好问一下厂家售前技术人员,毕竟别人才是最专业的

网友C:
感觉不如选择1500A的更可靠,因为要考虑环境。温度。老化

网友B:
肯定不能选的刚刚好,一定要考虑裕量

网友A:
二台进线柜开关可行;联络柜开关选同型号;隔离开关选2000A。

网友D: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联络柜的断路器选择变压器输出电流的一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