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三菱PLC问题

楼主(2022-10-07):
d.png三菱的这个是设定初始值的吗

网友A:
软元件初始值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元件初始值设置:



意思是给个初始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软元件初始值设置:】进行回复:        --------------------------------------------...



先设定软元件初始值的起始地址区,然后设置软元件存储器的初始值,最后引用该地址区。

网友B:
那个是监控默认值!

网友C:
是的 但是不会保存 断电会清空。用MOV指令传送,或者用d200以后的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D:
调试时用的,可以将编程时设定的值统一写到PLC里,但是PLC断电会清零,需要保持的话,使用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E:
是用来监视当前存储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