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U怎么和MCGS的通讯?

楼主(2022-10-09):
走的汇川的COM口1  485通讯线,目前通讯不上MCGS,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选Modbus协议,莫迪康Modbus RTU这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Modbus协议,莫迪康Modbus RTU这个设备



MCGS只有MODBUS RTU这个设备,我尝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
串口是三菱FX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是三菱FX的协议



我也试了三菱的串口和编程口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线问题,线是485线

网友C:
走的三菱的编程口,楼主485通讯线是如何接线的?

网友C:
用485的话选com2或者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的三菱的编程口,楼主485通讯线是如何接线的?



走三菱编程口通信正常但是填入通道名字关联变量后立马报错,基本上是代码1

网友D:
PLC里面设置对应的通讯口为下载/HMI监控协议 9600 7e1

人机界面设置COM2 或COM3 通讯线连接正确

之前使用过  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走的三菱的编程口,楼主485通讯线是如何接线的?】进行回复:        --------------------------...



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里面设置对应的通讯口为下载/HMI监控协议 9600 7e1 人机界面设置COM2 或COM3 通讯线连接正确之前使用过  一切正常...



我是这样设置的,然后在MCGS增加设备通道连接变量后MCGS的通讯状态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卿"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走的三菱的编程口,楼主485通讯线是如何接线的?】进行回复:      ...



截图发楼上了,这样设置,MCGS监控通讯状态位为0 ,设备变量通道后就变成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里面设置对应的通讯口为下载/HMI监控协议 9600 7e1 人机界面设置COM2 或COM3 通讯线连接正确之前使用过  一切正常...



微信截图_20221010125526.png命令写进去后跳了 4 跟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85的话选com2或者3



我触摸屏牌子是7032KT 就一个COM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用485的话选com2或者3】进行回复:        ------------------------------------...



只有一个com为啥不直接用编程的com口?子设备选用三菱FX系列编程口 而不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卿"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用485的话选com2或者3】进行回复:        -------...



解决了,是我线的问题,我COM1是485线,MCGS不支持2U走485吧,反正各种通讯报错,买了根三菱2N的232圆头线,走三菱编程口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九卿"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确实,如果怎么测试都不行,换根线是最省事的

网友F(2023-01-13):
参数错了吧  不可能通讯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