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加工运动控制原理——振镜工作原理

楼主(2022-10-09):
1.振镜工作原理

激光振镜是一种专门用于激光加工领域的特殊的运动器件,它靠两个振镜反射激光,形成 XY 平面的运动。激光振镜不同于一般的电机,激光振镜具有非常小的惯量,且在运动的过程中负载非常小,只有两个小的反射镜片X Y,分别用不同的电机控制偏转,系统的响应非常快。

激光振镜运动两种基本的运动:一种为跳转运动,一种为打标运动。

跳转运动的过程中,轴移动到要加工的位置,激光呈关闭状态,不影响轨迹的加工,因此可以以很大的速度运动。打标运动过程中,激光呈开启状态,进行轨迹的加工,因此用户需要根据实际加工要求设置合适的运动的速度。

振镜是一种优良的矢量扫描器件。它是一种特殊的摆动电机(激光振镜),基本原理是通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力矩,但与旋转电机不同,其转子上通过机械纽簧或电子的方法加有复位力矩,大小与转子偏离平衡位置的角度成正比,当线圈通以一定的电流而转子发生偏转到一定的角度时,电磁力矩与回复力矩大小相等,故不能象普通电机一样旋转,只能偏转,偏转角与电流成正比。

2.振镜控制系统基本结构

振镜系统的由以上几个部分组成一个基础系统,其中振镜头主要元件为 X/Y 两个反射镜片、分别控制X/Y 镜片旋转的两个电机,根据实际需求还可加入人机操作系统、编码器等。

3.对控制器的基本要求

因为激光打标机是靠 X/Y 振镜偏转的配合,将激光反射到工作台面上,进行精确的雕刻。而振镜的控制是由控制器开环控制的,所以要求必须为线性,即输入信号同偏转角度之间为线性关系。因振镜是快速精密机械,所以要求从一个工作状态到另一个工作状态要求加速度越大越好,这样打标空等时间就无限小。

振镜运动采用缓冲区运动方式,即用户需要向轴运动缓冲区传递运动及工艺数据,然后启动缓冲区运动,运动控制器则会依次连续执行用户所传递的运动数据,直到所有的运动数据全部运动完成。 在激光振镜运动控制系统中不但有运动的控制,还有激光的控制。如何有效地处理振镜运动和激光开关的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有效的协调了激光和运动的关系,才能运动出精确的轨迹。

运动控制:打标运动时,激光会按照设定的打标速度沿着给定的打标轨迹运动,在执行打标相关指令 时,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会自动开启激光。如果下一条仍是打标指令,激光一直呈开启状态,直到最后一 条打标指令结束,或缓存区指令执行完毕,中途在缓冲区若遇到跳转指令,则激光自动关闭,直到遇到打 标指令,激光才重新开启。开始运动前为保证打标轨迹正确需调整振镜坐标,同时清空缓冲区。

激光控制:主要包括控制激光的开关控制与发出激光的时长,控制激光的开断使用 OP 指令,激光能量 的控制可根据激光器的不同,对应通过模拟量,数字量输出口,以及输出口 PWM 的占空比对应控制能量的 大小。

4.主要应用

主要用于激光打标,包括激光切割、舞台灯光控制、激光打孔等。是一种非接触式、无污染、无磨损 的新标记工艺,采用自动化控制,可靠性大大提高。激光打标是利用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随着激光束在 材料表面有规律的移动,同时控制激光束的开断,使目标材料表面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激光束就可以在 材料表面加工出一个指定的图案。

相比传统标记工艺,激光打标有如下优点: 标记速度快,字迹清晰。 非接触式加工,污染小,无磨损。 工作方便,防伪能力强。 高速自动运行,生产成本低,运行可靠。

5.ZMC408SCAN 控制器激光振镜接口

ZMC408SCAN是正运动技术新推出的一款支持EtherCAT总线的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专为工业激光+振镜+运动控制方面的应用而设计。通过EtherCAT总线和脉冲轴接口能实现多轴运动控制。

控制器包含多种类型的激光接口,可通过8路高速输出口持PWM功能和PSO功能),实现高精度多轴联合运动与激光的同步控制。

内部集成了激光控制、振镜控制、总线轴/脉冲轴控制的独立式运动控制器。控制器本身支持4路脉冲轴控制和两组XY振镜轴接口(带振镜反馈),支持最多16路运动轴的复杂的连续轨迹控制需求,可实现振镜轴+脉冲轴+总线轴的混合插补。

控制器的接口说明如下表:

标识

接口

个数

说明

RS232

232串口

1个

采用MODBUS_RTU协议

RS485

485串口

1个

采用MODBUS_RTU协议

CAN

CAN总线

1个

连接CAN扩展模块或控制器

ETHERNET

网口

1个

采用MODBUS_TCP协议,通过交换机扩展网口个数,至少包含两路网口通道

默认IP地址192.168.0.11

EtherCAT

总线口

1个

EtherCAT总线接口,接EtherCAT总线驱动器和扩展模块

E+24V

主电源

1个

24V直流电源供电

UDISK

U盘接口

1个

插入U盘设备

IN

数字量输入

24个

NPN类型,内部24V供电,输入0-3具有锁存功能

OUT

数字量输出

12个

NPN类型,内部24V供电,输出0-7具有PWM功能,输出0-7具有精准输出和PSO功能

AD

模拟量输入

2个

分辨率12位,0-10V

DA

模拟量输出

2个

分辨率12位,0-10V

Axis

脉冲轴接口

4个

每个接口包含差分脉冲输出和差分编码器输入

SCAN

振镜接口

激光振镜接口,带反馈,采用XY2-100协议

LASER

激光控制接口

1个

激光电源控制端口,支持IPG、YLR、YLS等类型激光电源

MPG

手轮接口

1个

5-24V手轮信号输入

EXIO

扩展IO接口

1个

灵活定制转接板,可扩展SPI、FIBER、YGA等其它类型激光电源控制接口

PC可通过串口和网口连接到控制器,下发指令给控制器处理。通过RS232、RS485和网口可与外部设备通讯。连接扩展的IO模块可使用EtherCAT或CAN总线接口。

具备标准的激光振镜接口SCAN和激光电源控制接口LASER,同时提供一个EXIO扩展接口灵活扩展外设。

运动与激光控制的参考架构如下图:

EXIO扩展IO接口:

激光电源控制接口除了定义好的LASER之外,还有个EXIO接口可灵活配置,做数字IO接口或其他激光器的转接口,转接板可灵活定制。

楼主:
登陆正运动技术官网http://www.zmotion.com.cn/pro_info_248.html或拨打  400-089-8936 获取更多学习ZMC408SCAN资料和产品资料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

楼主:
正运动技术专注于运动控制技术研究和通用运动控制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业务有:运动控制卡_运动控制器_EtherCAT运动控制卡_EtherCAT控制器_运动控制系统_视觉控制器__运动控制PLC_运动控制_机器人控制器_视觉定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