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tGOTO指令存在的问题小结

楼主(2022-10-10):
以前我一直用三菱的PLC做运动控制,三菱的运动控制指令非常丰富,使用起来很方便,在做单轴多点运动时,用M8029直接触发起动软元件M就可以直接执行。但是在用Smart时,动作不正确,达不到点到点运动的效果。

看下面的程序,轴0先执行回零操作,回零完成后,执行定位运动到A点,然后再执行定位运动到0点。

在运行的过程时的实际情况是,轴0到达A点后,不停止,在A点和0点之间不停止循环运动。要想停止,必须要强制停止。这与三菱的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

三菱的定位指令可以无限制多次使用,Smart的指令理论上也可以无限制使用,但是这种使用方式明显不行。也可能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不知有没有大神有好的解决方法。

有的同行说,可以用一个GOTO指令,通过每次赋值,再起动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某种场合下,是不方便的。

网友A:
可以参加我们论坛的这个活动哈http://bbs.gongkong.com/d/202210/897372/897372_1.shtml

网友B:
这么老的PLC还有?

网友C(2023-02-11):
应该是写法不对

网友D: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24-01-19):
用一个GOTO指令,采用多次赋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