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232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在食品厂的高温热水杀菌项目中应用

楼主(2022-10-10):
微硬创新MODBUSPROFINET RS485PROFINET RS232PROFINET网关在食品厂的高温热水杀菌项目中将热水电磁流量计接入西门子1500 PROFINET网络配置方法

微硬创新MODBUSPROFINETPROFINETMODBUS网关PNMD485-K20将电磁流量计接入西门子PLC1500 PROFINET网络的使用方法:

MODBUS PROFINET网关网络简图编辑

本案例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现场的热水电磁流量计采用的是MODBUS RTU通讯协议,支持串口通讯RS485,PLC使用的是西门子S7-1500系列PLC,现场采用PROFINET工业以太网通讯,

产品清单:

1MODBUSPROFINET网关:微硬创新PNMD485-K20

2、电磁流量计:RS485 MODBUS

3PLC:西门子S7-1200  PROFINET

4、软件:博图(博途)

由于电磁流量计有RS485通讯接口,支持MODBUS-RTU现场总线通讯协议,作为MODBUS从站,PLC 支持 PROFINET 以太网通讯协议,作为 PROFINET 主站, PLC和电磁流量计的协议是不同的,电磁流量计是MODBUS-RTUPLCPROFINET,所以PLC是不能直接采集电磁流量计的数据的,需要通过MODBUSPROFINET/ROFINETMODBUS协议转换模块实现不同协议间的数据交换

本案例是某食品厂的高温热水杀菌项目,热水一直在杀菌釜里面循环,需要对整个过程中的热水流量进行监测,如果杀菌过程中流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则可能是杀菌的热水量不够,达不到杀菌标准,因此,每套杀菌釜上必须安装一台性能稳定的电磁流量计,本案例的目的是通过微硬创新MODBUSRTUPROFINET网关连接电磁流量计和PLC,目的就是为了实时对设备进行监控,对于杀菌时间,杀菌温度,冷切时间,冷却温度压力等值进行设定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简介:

PNMD485-K20型号为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微硬创新)开发的MODBUSPROFINET网关PNMD485-K20,实现MODBUSPROFINET功能,能够实现MODBUS接口仪表、变频器、综保、软启动器等设备接入到S71500S71200CPU315-2PN/DPS7400PROFINET网络系统,是串口PROFINET网关的一种。

MODBUSPROFINET网关相关参数:

1、串口端支持的协议类型:MODBUS主站、MODBUS从站、自定义协议以及通用模式(接收式、问答式);

2、串口参数:

         工作方式:半双工;

         波特率: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K38.4K57.6K115.2Kbps可选;

         数据位:8位;

         校验位:无、奇、偶、标志、空格可选;

         停止位:12位可选;

3MODBUS

         功能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格式:RTU格式和ASCII格式;

         功能:写命令连续输出、禁止输出或逢变输出的可选择功能;

         每个主站最多可配置48MODBUS命令;

在西门子博途软件中的配置方法: ROFINET网关PNMD4 85-K20

1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一:导入XML创建新项目

打开博途软件 TIA Portal V13 ”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创建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一编辑

2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二:添加新设备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二编辑

3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三:选择PLC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三

编辑4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四:添加子网设置IP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四 编辑

5MODBUS RTUPROFINET网桥/PROFINETMODBUS RTU网桥PNMD485-K20配置五:添加GSD文件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五编辑

6MODBUS RTUPROFINET网桥/PROFINETMODBUS RTU网桥PNMD485-K20配置六:找到GSD所在文件夹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六编辑

7MODBUS RTUPROFINET总线桥/PROFINETMODBUS RTU总线桥PNMD485-K20配置七:找到所需模块PNMD485-K20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七编辑

8MODBUS RTUPROFINET总线桥/PROFINETMODBUS RTU总线桥PNMD485-K20配置八:设置PROFINET网关PNMD485-K20IP及设备名称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八编辑

9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九:添加读写命令并填写从站地址及寄存器地址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九编辑

10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十:给PROFINET网关PNMD485-K20分配新的IP及设备名称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十 编辑

11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配置十一:给所需设备分配即可

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ROFINETMODBUS RTU网关PNMD485-K20  配置界面十一

热水流量计输出信号:(4~20)m电流信号、 RS-485/232通讯接口

文章总结:经过上面简单的配置,使用相应型号的微硬创新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用户可以很轻松的完成RS485 RS232 MODBUS RTUPROFINET的协议转换,在PROFINET总线协议下读写MODBUS设备的数据,实现RS232PROFINET, RS485PROFINETMODBUSPROF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