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批量复位

楼主(2022-10-10):
求助各位老大  松下plc  批量复位R软继电器  用哪个指令?

网友A:
1,如果是连续的16个R(例如R0~RF):F1 MV K0 WR0

2如果是连续的32个R(例如R0~R1F):F2 DMV K0 WR0

3,如果是连续的多个WR:F10 BKMV   (s1_Start指定的16位开始区域和s2_End指定的16位结束区域所指定的数据块,会复制到从d_Start指定的16位区域开始的块中。)

网友A:
以上第3种情况:源数据块用空数据块,即全部为0

网友B:
置位与之相对的是复位,如一个继电器线圈接通并保持为置位,失电后恢复状态为复位。如SR触发器、RS触发器、保持继电器等,它们都单独的置位端与复位端。
利用COPY指令可以实现成批的复位指令的 :
COPY(K0 WR0 WR100) 把0拷贝到WR0-WR100(R0-R100F)

网友C: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



估计楼主想省事,直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进行回复:        -----------------------------------------------------------------估计楼主想省事,直接问

哈哈  F11  我试过  不管用  等我再检查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风中百合哈哈"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进行回复:        -----------------------------...



检查下需要复位的R,条件一直在置位R的话用COPY复位完成马上就被重新置位的,我一直用的COPY去复位报警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风中百合哈哈"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进行回复:        -----------------------------...



第一跟第二条用COPY可以复位成功RD,第三条就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B "网友C"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幼儿园问题也拿出来问。】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第一跟第二条用COPY可以复位成功RD,第三条就不能

应该是这样

网友A:
批量置位R0-R10F:[F11  COPY, HFFFF, WR0,WR10  ].

批量复位R0-R10F:[F11  COPY, H0, WR0,WR10  ].

网友E(2023-01-05):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