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与200smart之间能否实现无线以太网口通讯?

楼主(2022-10-11):
Profinet是一种较新的、基于以太网的工业通讯协议,并已成功地应用于工厂模块化分布式智能控制,包括机械部件、电气电子部件和应用软件。Profinet支持各种形式的网络结构,使接线费用最小化,并保证高度的可用性。此外,特别设计的工业电缆和耐用的连接器满足EMC和温度要求并形成标准,保证了不同制造设备之间的兼容性。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用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西门子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西门子触摸屏: SMART 700 IE V3 × 1台

● 无线通讯设备:DTD418MA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通讯协议:S7、Profinet、ModbusTCP协议

三、无线通讯设备详解

● 2x2 两发两收无线架构

● 空中传输速率高达 300Mbps

● 能与 PLC、DCS、智能仪表及传感器等设备组成无线测控系统

● 能与组态软件、 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实现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远程无线组网

● 可直接代替有线以太网线,实现无线组网;

● 支持西门子S7协议、PROFINET协议、MODBUS TCP/IP协议等;

● 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方式,不插卡无运行费用;

● 无需更改程序,即插即用,自适应接口协议;

● 可于各种恶劣环境下的工业场合长期运行;

四、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西门子触摸屏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五、PLC简单配置

1.①号PLC设置

PLC设置IP地址:192.168.2.10 程序配置是当M0.0-M0.3有动作,将对应到Q0.0-Q0.3输出此状态。

2.②号PLC设置

PLC设置IP地址:192.168.2.11 程序配置说明:当M0.0-M0.3有动作,将对应到Q0.0-Q0.3输出此状态。

六、触摸屏配置

1.配置屏的选型

点击菜单栏“项目”——选择“新建”——选择触摸屏型号“Smart 700 IE V3”——设备版本“3.0.2.0”这里选择版本和触摸屏版本要一致,否则下载程序失败。然后点击确定。

2.配置触摸屏和2台PLC连接

3.变量设置

4.建立文本列表

5.新建画面设置

6.下载程序

七、无线通讯测试

1、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网友A:
那意思的用一台触摸屏就可以控制多台了,换句话说,连接电脑之后,可以实现中央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