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型问题

楼主(2022-10-11):
请问驱动器的断路器该如何选择,根据驱动器的电流*1.2来选吗?多个驱动器是按总电流来选吗

网友A:
断路器是配电保护,不保护驱动器。

按供电保护选择性选各级断路器的整定值。大于负载额定电流,而且要躲过负载启动电流。

比如,这台柜子总开关100A,下面是分回路断路器,驱动器额定电流5A,2.5mm²电线,可以选择15A、20A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是配电保护,不保护驱动器。按供电保护选择性选各级断路器的整定值。大于负载额定电流,而且要躲过负载启动电流。比如,这台柜子总开关100A,下面是分回路断路器,驱动器额定电流5A,2.5mm²电线,...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