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用中断做2台流量计累积的问题

楼主(2022-10-11):
用200SMART中断SMB34做了两台流量计的累积,用一台做测试时时没有问题的,但是用两台做测试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神看一下。

网友A:
学海无涯苦作舟,就问控友在哪儿?

网友B:
按道理中断程序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看一下你流量累积子程序是怎么编程的

网友C:
公用一个子程序,临时变量区梅处理好

网友D:
流量累积子程序是怎么编程的

网友E:
中断程序做,需要采集瞬时流量做累加,这都是在中断里面的,你做的这个还真看不出来,其中用到了指针,没见你这样的。
还有一种方式直接与流量计做通信,采集过来它的累计流量。

网友D(2022-11-12):
中断程序做,需要采集瞬时流量做累加,这都是在中断里面的,你做的这个还真看不出来,其中用到了指针,没见你这样的。

网友F:
把SBR_4中的ENI和MOV_B指令交换一下位置即可。

网友G(2024-01-05):
学习一下,看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