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和Profinet协议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楼主(2022-10-12):
Profibus和Profinet都是通过西门子控制系统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通信协议,虽然它们的名字看起来很像,但两者却大不相同。

Profibus是于1993年发布的,久经考验的工业通信协议。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它在许多不同的控制场合中得到了应用。在一个Profibus网络中,应该保证在网络的两个终端各有一个终端电阻,两端的设备开关需要拨到ON的位置上,否则Profibus总线与终端电阻将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在Profibus网络上的每台设备都要设置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范围从1~127,这就意味着每个网络理论上最多可连接127个物理站点。Profibus网络的通讯波特率为9600B/s~12M/s,对数据传输速率要求较高的场合,我们要使用较短的线缆。

Profinet是一种较新的,基于以太网的工业通讯协议,Profinet使用的物理接口是一个标准的RJ-45以太网插口。Profinet以每秒100兆比特的速度运行,电缆长度可达100米。由于其高速运行和小于1毫秒的响应时间,Profinet是高速应用的理想选择。由于Profinet使用与以太网相同的物理连接标准,因此可以使用标准以太网交换机来进行网络扩展。

由于Profinet具有更快的传输速度和更高的灵活性,它正在成为工业应用的首选通信协议。

比如,两台S7-200Smart PLC就可借助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实现无线Profinet通信。操作很简单,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即可实现无线Profinet通信。

再比如,MCGS触摸屏与2台西门子S7-1200也可借助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建立无线Profinet通信。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rofinet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网友A(2023-08-28):
十分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