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如何做一个旋转风扇的动画

楼主(2022-10-12):
请问威纶触摸屏如何做一个旋转风扇的动画,最好有类似的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mcgs做过,很简单,就是风页两个位置的图片叠加后,使用一个信号进行交替显示,就可以

网友B:
维纶应该内部就有这样的组合图素的,直接拿着用就行,你可以找一下。

自己做的话就是利用显隐来实现,找两个或者三个风扇的不同角度,交替显示即可,GIF动图的原理。

网友C:
使用两张位图,满足旋转条件后,让这两张位图交替显示隐藏即可实现旋转的效果,屡试不爽:

网友D:
用风扇叶片做不同时间显隐,交替就可以得到旋转效果

网友E:
是这样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么?



不错,这个做的很完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么?



这个是自带元件库里有的吗?还是需要官网下载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是这样么?】进行回复:        ------------------------------------------------...



自带的图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么?



效果杠杠的

网友H:
以前做的是几个不同角度的图片

 1 2 3 4循环显示

网友I:
找3个(或以上)的不同位置图片,然后做一个循环变量,当需要旋转时,这个变量开始+1循环。

当变量等于1时显示第一个画面,当变量等于2时显示第二个、第三个,然后循环,就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