歩科和LS plc

楼主(2022-10-12):
有没有人用歩科触摸屏连接ls plc的微信截图_20221012124007.jpg,地址类型M_BIT,为啥输入825,变成825.0,触发不了PLC

网友A:
下面有格式(范围),按他的格式xxx.f,M寄存器应该是个16位的字地址。

网友B:
布尔量一般都以小数点后面区分位,比如西门子PLC输入地址I0.0

网友C:
你改成M 82.5试试

网友D(2023-02-15):
知识不断更新,必须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