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寄存器32位浮点数?

楼主(2022-10-13):
请教:寄存器数值分  16位 32位 整数  32位 浮点数  如附图  想要的数据是0.438;-0.037  请教如何使用?

楼主:
就是看到数据,拿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



请教:怎样把浮点数取出来,一般我们能用的都是前面的16位 INT 32位 I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浮点数】进行回复:        ---------------------------------------------------...

原浮点数 - 转换为浮点数(取整(原浮点数))

HAVE FUN!

楼主:
算出来了   1.使用原来的浮点数加上0(浮点数加法)得到一个浮点数
                  2.使用浮点数乘法乘以1000得到一个整的数据

                  3.然后使用浮点数转换为整数,PLC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