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通讯Profinet协议详解

楼主(2022-10-14):
Profinet是通过西门子控制系统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通信协议,是一种较新的,基于以太网的工业通讯协议,Profinet使用的物理接口是一个标准的RJ-45以太网插口。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电缆来连接两个Profinet设备,但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尽量使用官方的Profinet电缆,因为它的屏蔽做得很好。

Profinet以每秒100兆比特的速度运行,电缆长度可达100米。由于其高速运行和小于1毫秒的响应时间,Profinet是高速应用的理想选择。由于Profinet使用与以太网相同的物理连接标准,因此可以使用标准以太网交换机来进行网络扩展。

Profinet设备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址:

1) IP地址

2) MAC地址

3) 设备名称

所有的以太网设备都使用IP地址和MAC地址,但设备名称对Profinet设备来说是唯一的。我们在配置Profinet网络时,主要关注设备名称和IP地址。

由于Profinet具有更快的传输速度和更高的灵活性,它正在成为工业应用的首选通信协议。

比如,两台S7-200Smart PLC就可借助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实现无线Profinet通信。操作很简单,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即可实现无线Profinet通信。

再比如,MCGS触摸屏与2台西门子S7-1200也可借助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建立无线Profinet通信。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rofinet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网友A(2023-08-28):
十分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