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三相5线,如何供电给多台单/三相220v驱动器

楼主(2022-10-14):
工厂电源380v三相5线,设备有6台驱动器,其中5台单/三相220v都可接线(2台5kVA,2台1.1kVA,1台2.2kVA),一台只能单相220v(740VA)。

我现在想到两个方案:

1.买一台智能变压器,接5台三相220v驱动器,然后一零一火接出220v,接一台单相滤波器后接单相220v的驱动器。

2.三相与零线搭配出三条单相220v线路,买3台滤波器,考虑平衡,一路接一台驱动器5KVA,第二路接一台驱动器5KVA,最后一路接剩下4台驱动器5.14KVA。

想问下哪个方案好,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工厂电源380v三相5线,设备有6台驱动器,其中5台单/三相220v都可接线(2台5kVA,2台1.1kVA,1台2.2kVA),一台只能单相220v(740VA)。

你可以5台接380V,一台接220V

不要搞什么隔离变压器转换了,还有就是防止干扰要做好接地,滤波器也不可少

网友B:
智能变压器是什么东西?

可选一台电子伺服变压器,三相400V/三相2000V。变压器给所有三相伺服驱动器供电,那台单相伺服驱动器,直接接相、零,不经变压器。

滤波器没必要,没有强制要求使用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电源380v三相5线,设备有6台驱动器,其中5台单/三相220v都可接线(2台5kVA,2台1.1kVA,1台2.2kVA),一台只能单相220v(740VA)。你可以5台接380V,一台接220...



这5台是单相220v也可,三相220v也可。看您的意思应该还是需要一个电子伺服变压器,接这5台,剩下1台接1相与1零。大概就是方案1了。然后变压器后的5台不需要滤波器,单独这台可能需要一个滤波器。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变压器是什么东西?可选一台电子伺服变压器,三相400V/三相2000V。变压器给所有三相伺服驱动器供电,那台单相伺服驱动器,直接接相、零,不经变压器。滤波器没必要,没有强制要求使用滤波器。...



智能变压器应该和您说的电子伺服变压器是一个东西。看来1方案更靠谱,这电子伺服变压器的钱是省不了了。可否再请教下,方案2可行不?

网友B:
5KVA驱动器不宜采用单相供电,电流较大。所以,方案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VA驱动器不宜采用单相供电,电流较大。所以,方案二不可行。...



确实,查了下手册,单相是20A,3相是14A。从长远考虑还是方案1稳妥。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5KVA驱动器不宜采用单相供电,电流较大。所以,方案二不可行。...】进行回复:        -----------------------...



是的 以稳定 长远 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