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压力表和数字压力表使用压力传感器读取的优缺点-藤仓自动化

楼主(2022-10-14):
 压力表是一种工具,它提供了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来测量和显示气体和液体的压力。它是炼油厂、电气和工业工厂中最常用的设备之一,在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能源生产和许多其他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

 随着新制造技术和技术的引入,以及更复杂的结构材料的出现,两者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虽然可以肯定地假设模拟仪表将存在很长时间,但数字仪表现在提供了许多优于传统模拟仪表的优势。

 数字压力表与模拟压力表的优缺点:

 虽然模拟和数字压力表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它们使用非常不同的技术并在不同的应用中表现出色,而数字压力表具有一些显着的特点,真正使它们在工业时代的标准模拟技术中脱颖而出。

模拟压力表和数字压力表使用压力传感器读取的优缺点(图1)

 1.模拟压力表

 有时称为千分表,模拟压力表有一个指针,它通过指向与测量元件感应到的压力相对应的刻度上的数字来直接响应变化。针头的移动会转化为温度或流量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容易被注意到和监控。

 (1)优点:模拟压力表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而且由于是机械零件,不需要电源。

 (2)缺点:模拟仪表是纯机械的。它们由小齿轮和运动部件组成,因此在现场或实验室的典型条件下,它们更容易受到损坏。因此,模拟压力表特别容易产生机械振动,并且在压力脉动恒定的应用中,模拟压力表上的运动部件会迅速磨损,从而导致读数不准确和潜在的不安全操作条件。它们容易受到超压、极端温度、腐蚀、堵塞、振动和蒸汽的影响,因此需要不断地重新校准。模拟校准需要移除和操作调整螺钉,这可能会导致用户错误。

模拟压力表和数字压力表使用压力传感器读取的优缺点(图2)

 2.数字压力表

 数字压力表使用压力传感器在数字指示器上显示压力读数。它们根据用户在进行测量之前输入的设置,提供具有清晰可读性的快速结果。数字仪表运行可靠并提供一致的读数,通常由电池、回路或太阳能供电。

 (1)优点:有几个关键特性使数字仪表比模拟仪表具有优势。

 ·耐用性——数字压力表可以在极端温度、危险条件和受到严重机械振动的区域中表现良好。它们旨在承受滥用和开裂,通常由铝或不锈钢制成,具有厚实的抗裂塑料饰面,可保护它们免受冲击、跌落、飞溅碎片和危险化学品的影响。因此,它们比模拟仪表更耐用,更能抵抗振动和过电压尖峰。

 ·校准——校准后的数字压力表比具有模拟输出的压力表更可靠地保持校准。数字校准是使用软件完成的,因此更精确。

 ·自定义选项——可以定制数字压力表以适合您的应用-您可以添加和删除功能并更改工程单位。一些数字仪表能够创建自定义单位,允许以扭矩或力单位或在自定义应用程序需要时显示压力。这对于模拟仪表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表盘必须用开关单元替换。许多数字仪表还自动记录高低读数,因此可以快速参考这些关键信息——通常只需按一下按钮。模拟仪表需要跟随指针,设置起来有点麻烦,而且不是很准确。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是数据收集。数字液压计包括用于将结果发送到计算机、数据记录器或其他仪器以进行数据或分析的输出。

 ·可读性——数字压力表在易于阅读的大显示屏上具有清晰的读数。大多数还包括明亮的背光。从模拟仪表读取读数总是需要解释指针位置。在一些需要从远处获取读数或需要一次获取多个压力读数的应用中,模拟通常是首选,因为在表盘上可视化指针具有快速、一目了然的特性。但由于视差误差,模拟仪表经常被误读,并且根据解释数据的人的角度,表盘似乎处于不同的位置。

 (2)缺点:请记住,数字压力表始终需要电源,因此如果您的应用需要很少使用压力表,它可能并不理想。电池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尤其是当它们已经在架子上放置了几个月时。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数字仪表需要特殊认证,这在某些行业(通常在危险场所使用时)是强制性的,而在其他行业则是最佳实践,模拟仪表不需要认证。

网友A(2022-12-05):
厦门江鲸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提供压力计量校准设备、温度计量校准设备、现场测试仪表,公司现位于厦门自贸区。是一家以全方位提供实验室方案为主的科技服务型公司。

我们的使命是坚持协作创新(Innovation)、坚持提供高品质的产品(Quality)、坚持提供优质的服务(Services),即IQS。

我们的价值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实验室解决方案,围绕客户需求持续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与伙伴合作共赢,打造一家以客户为本的科技服务型企业。

厦门江鲸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IQS80X系列全自动压力校验仪,IQS2308/IQS2608压力仪表快速检定方案,IQS01便携压力发生器,IQS830气体减压器校准方案,IQS温度系列智能干体炉、恒温槽,无线温度记录仪、无线压力记录仪、无线湿度记录仪等压力、温度、温湿度计量校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