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RS232 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PLC和MODBUS设备配置案例

楼主(2022-10-14):
RS485 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步骤,该PLC系统使用的是西门子S7-1200 PLC,支持 PROFINET 工业以太网协议;马达保护器提供 RS485 串口,支持标准MODBUS-RTU网络通讯协议;协议转换网关为微硬创新PROFINETMODBUS网关PNMD485-K20微信图片_20220903152030.png

微硬创新生产的MODBUSPROFINET网关PNMD485-K20在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很多编程工作,只需根据被连设备给的通讯点表进行简单的配置即可。需要关心的以下几点:

1)被连设备有几台?每台的设备地址是多少?

2 RS485波特率是多少?

第一步:马达保护器参数参见 MODBUS 通讯的说明书,首先加入 GSD 文件,将MODBUSPROFINET 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博途),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文件

第二步:选择微硬创新 Modbus Profinet 网关PNMD485-K20

第三步:配置 ModbusProfinet 网关到 PROFINET 网络中

第四步: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在 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 IP地址 并分配到网关

第五步:确认马达保护器用到参数的地址,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第六步:填写设备站号和所需参数的寄存器地址。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 0(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第七步:第二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 0,连续读多个寄存器(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一下!!


EthernetIP协议 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