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C433如何调换马达位置

楼主(2022-10-15):
刚刚上手欧姆龙PLC。

现在手头有一台欧姆龙PLC控制的多轴马达系统。

希望在PLC里面调换U轴和X轴马达的程序

(也就是U轴马达程序用到X轴,X轴马达程序用到U轴)

因为涉及到设备通用性不能调换硬件地址

(否则直接换一下线的插口就完成了)

在这里问一下,是否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A:
应该不只是换一根线那么简单,程序里面会不会设计的互锁关系,随意更换会不会导致结构干涉啥的,最好是先读懂程序,不要盲目更换

网友B:
如果不是用的自己编写的功能块的话调换起来很麻烦,设计到各个轴地址问题都需要调换。

网友B:
最快方法就是互换电机。。。

网友C:
最快的就是对换驱动器的IO控制线,以及对应的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