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计算没转脉冲量

楼主(2022-10-17):
主轴伺服上安装一个斜齿轮在斜齿条做直线上下移动 ,齿轮齿数是32齿,齿距是6.28mm (周长=32*6.28=200.96)

减速比是  7  :1 (电机转7圈齿轮转一圈)

 汇川伺服编码器分辨是 : 8388608

  脉冲当量精度要0.1mm

        那这样伺服参数  每转一圈的脉冲数 需设置多少呢  各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了

( 因为我根据与同步轮的脉冲当量计算方法设置好像移动距离不准 (同步轮的计算方法: 同步轮周长/指定的脉冲当量精度/减速比)

网友A:
如果计算不准,你就让电机旋转1圈看看走了多远,10圈又走了多远

网友B:
电子齿轮比1:1的情况下,你需要输出8388608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齿轮转一圈就是7X8388608=58720256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齿轮比1:1的情况下,你需要输出8388608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齿轮转一圈就是7X8388608=58720256个脉冲。...



1:1的电子齿轮比这样就运行速度汇很慢,现在想把速度提上,然后要求精度在1个脉冲移动0.1mm ,

楼主: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电子齿轮比1:1的情况下,你需要输出8388608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齿轮转一圈就是7X8388608=58720256个脉冲。...



我计算的伺服每转一圈的脉冲量是 200.96/7/0.1=287 但是好像位置不准确,所以想请教是不是 斜齿轮电子齿轮比的计算方法是不是不对,

网友C:
汇川伺服编码器分辨是 : 8388608 这个从哪里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计算不准,你就让电机旋转1圈看看走了多远,10圈又走了多远...



是的 老铁

网友B:
200.96/7=伺服转一圈齿轮行进的距离=28.7mm=8388608个脉冲量行进的距离。

所以1mm=292285.993个脉冲≈292286个脉冲。所以你想一个脉冲移动0.1mm的话,电子齿轮比需要设置10:292286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汇川伺服编码器分辨是 : 8388608 这个从哪里看的?


看伺服的 能发出的一圈 脉冲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计算不准,你就让电机旋转1圈看看走了多远,10圈又走了多远...】进行回复:        --------------------...



我都每次不算,多转几圈,看看每次走的距离,实际走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E:
老板,你是脉冲型伺服还是总线型,这个是不一样的,脉冲型伺服,默认参数,10000P电机转一圈。

总线型电机编码器8388608,一圈需要8388608。

网友F:
根据上述你给的数据整理如下:

1、机械规格:D=200.96mm

      减速比:1:7

2、指令单位:0.1mm

     建议放大一倍 0.01mm

3、编码器分辨率:8388608

则:伺服旋转一圈的移动量:200.96/0.01=20096

      电子齿轮比:

      8388608*7/20096=458752/157

你要的答案是:20096

前提是:给的条件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G:
伺服电机线缆 联系我

网友H:
1脉冲可以设置到 0.01mm    每转1圈脉冲数2922

11楼是正确的:齿轮旋转一圈的移动量:200.96/0.01=20096 脉冲单位

      电子齿轮比:    8388608*7/20096